300PLC问题

楼主(2009-05-14):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用FB,什么情况下用FC,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A:
需要用到背景数据块的时候用FB,能配上不同的数据块在不同地方调用,

单独作为一个子程序用的时候用FC,比如完成同一种功能需要用到的参数又一样的场合

例,PIW272X2X3X4,PIW274X2X3X4,那可以用FC(PIWX2X3X4)

如,PIW272X2X3X4,PIW274X5X6X7,那可以用FB(PIWXAXBXC),分别用的数据块DB1中数据为2,3,4和DB2中数据为5,6,7。

网友B:
老问题了,好好看看软件手册,上面说的够明白了

网友C:
当自己编写一个功能块时一般用FB,当实现具体功能的话例如控制具体的设备.在FC中可调用FB

网友C:
FB是系统功能用与实现某一类功能,如电机启动.FC一般用来实现具本的功能,例如启动某一具体的设备.在FC中可调用FB.

网友D:
是不是只要能应用FC的地方,FB也可以用啊?这样的话,不知道用哪一个功能块的时候就直接用FB就可以啦?

网友E:
学习了

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QQ:821988027

网友F:
初学者,路过,学习了,谢谢

网友G:
还是2楼回复的比较精辟,3楼的,没有耐心就别吭声了,在网络上装个什么精?

网友H:
那是不是FC是一个子程序块,而FB因为有背景数据块.只要有不同的DB块.都可可以调用FB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