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织机假断经故障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05-14):
公司织机的断经装置在过纱速度快时因震动容易出现假断经报警,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改善建议。

网友A:
把断经条固定好,你多加几个固定的撑杆,或把灵敏度减低点,试试

楼主:
请问楼上的:固定的撑杆是什么?是检测片之前的几根不锈钢管吗?另外灵敏度在那里调整,断纬有灵敏度调整,断经好像没有吧!我们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织机速度快,设备震动大,出现瞬间短路,造成假断经报警。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B(2009-10-20):
什么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