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感应焊接机故障维修

楼主(2009-05-14):
我公司有几台高频感应焊接机,有时候会出现加热慢,到不加热。过一会又加热快了焊几下又出现加热慢的情况。水温,电压都是正常的。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上焊接的什么材料呀,我们厂只有高频焊管设备,它跟焊缝,还有里面的磁棒有关

楼主:
我们厂是焊锯片的

网友B(2009-12-30):
你们厂的那台机器是什么型号的?哪个厂产的?

应该是15KW的吧!如果是15KW的话,可能是主板驱动的反馈电路出了点故障,换块主板就好了!

不过高频机的主板挺贵!毕竟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