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第一次RUN时给D写初始值,而以后重新上电也不再重写,怎样做?

楼主(2009-05-14):
想要给PLC里面的停电保持的寄存器D408写入一个初始值,而一旦PLC投入运行后,D408的内容可以通过触摸屏修改,即使系统断电重新上电,程序也不再理会D408的值(保持运行后通过触摸屏输入的值)。

现在我用

LD  M1002

MOV  K1200  D408

出现的问题是,每次重新上电,D408的值都会变成K1200,通过触摸屏修改的值被换掉了

网友A:
实现你的这个要求并不难,直接通过监控后台将D408设置为K1200就可以了。这样子当PLC上电以后D408内容为K1200,但是不会换掉触摸屏修改的值。

OK?

网友A:
只要是通过程序设置寄存器内容,PLC上电后,开关拨至RUN时,就一定要执行程序的。

网友B:
LD       M1002

ANI      M512

MOV    K1200    D408

SET     M512

网友C:
我假设你用的是三菱PLC(因为比较多)。

在软元件内存中的D408写入1200。然后下载。程序并不需要写什么,尽管用就是了。然后在屏没有更改之前将一直是1200。

网友A:
楼上的程序也很精悍(经典)!

网友A:
3 楼的程序也很精悍(经典)!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帮助!

非常喜欢3楼的解决方案,很厉害的说。

网友D:
1>3楼的方法通用,就是高级语言中常用的置标志法,只送值一次;

2>PLC更多的采用的是:第一个扫描周期送值,这个特殊标志位许多PLC都提供了;

网友D:
3>自已可手动将值填进去,反正它不会消失,也有的PLC象S7-200有初始设定,可放在程序里

网友E:
应该像大家说的那样呀!设置了一般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你再用程序通过触摸屏改

网友F:
3樓的強悍!

网友C:
为何要占用程序空间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3>自已可手动将值填进去,反正它不会消失,也有的PLC象S7-200有初始设定,可放在程序里

网友H:
PLC的用法很多,要发挥我们的想像。

三楼的做法不错。

网友I:
3楼的果然精辟,我也来凑凑热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