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的PID指令仿真

楼主(2009-05-14):
三菱,FX系列PLC的PID指令可以用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吗,如果可以如何操作。编程软件为GX8,仿真软件为FX系列仿真软件。现在其它功能仿真正常。就是PID功能不能进行仿真,请各位大哥多指教。

网友A:
不知道您有没有看GX  Simulator手册附录中关于GX Simulator支持的指令部分?

上面明确指出:Simulator不支持PID指令。

在该手册前面部分写有这样一句:GX Simulator对于不支持的指令的处理为不执行或者NOP。

Regards

网友B:
请问KND-SD100伺服驱动器出现13号报警怎么修理.

楼主:
谢谢指点,我没看过该手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