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长时间不用时隔一段时间要进行充电

楼主(2009-05-14):
为什么在变频器隔上一段时间不用就需要充电

网友A:
主要是用来给母线大电容充放电

网友B:
变频器长时间不用,母线电容的电消耗掉了

网友C:
不会吧?那生产的新变频器不能及时使用哪不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用来给母线大电容充放电

一般现在的带程序的都有记忆电容~

网友E:
给电容充电呀.  所以长时间不用的变频器接上线通电后要过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啦

网友F:
是为了给电容器充电。

网友G:
母线大电容都是电解电容,常期不用时,重新启用电解质要激活的。否着,加压到额定工作电压时易发热爆掉。

网友H:
防止电容干涸。。。。。。。。。。。

网友I:
用来给母线大电容充放电

网友J(2009-07-08):
一般多长时间,送电呀

网友K:
主要是用来给母线大电容充放电,一般是一年一次。

网友L:
还是不懂为什么??变频器难道是MP3,没有过段时间要充电??

网友M:
主要是用来给母线大电容充放电 .

网友N:
还是不明白,希望高手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