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高手一起来探讨一下

楼主(2009-05-14):
问一下大家,我装三菱GX8.52版本的编程软件不能创建新工程,别人说要修改注册表,有知道怎么修改的高手吗?

网友A:
不能创建新工程?

你安装的时候选择了监控模式,在此模式下不能创建工程。

卸载,然后重新安装,安装过程中不要选择监控模式。

如果非以上原因,就是你的操作系统原因,不要指望修改注册表~

Regards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其实他们是要你吧Mitsubishi相关的注册表删除,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重装了系统才好的

网友C:
大家意见相投,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D:
1.环境安装出现问题。

2.如果环境安装正确,那么是你在安装软件的时候勾选了监控模式。

重新安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E:
三菱编程软件安装步骤简单,要注意提示语言,有可能默认勾选了监控功能。重新装吧。

网友F:
你装的是中文版的吧?安装的时候 点下一步的时候 注意看选项中的勾是不是勾了,有些是不能勾的,勾了就把功能屏蔽了.

我装了就可以用,不用改什么注册表啊

网友G:
可能是安装是出现了错误,重新安装

网友H:
我装的中文版的,8.52版,严格按照readme中的步骤进行安装,运行正常。没有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

网友I:
请在安装的时候不要勾选仅监控模式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