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的零线能不能和地线连一起?

楼主(2009-05-14):
三相四线制的零线能不能和地线连一起?我们这里的零线和保护地线通过避雷器连在一起了,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看你们工厂的变压器是怎么接线的,很多工厂零线地线都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B:
避雷器应该单独接地,不应该与其它的设备、用电器的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雷器应该单独接地,不应该与其它的设备、用电器的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

我们这避雷器是装在PC柜里面的,就是保护柜子设备用的

网友C:
楼主说的是柜子里的避雷器,不是外面外面说的避雷器,感觉这样不行的哈,不能把地线盒零线接在一起,

网友D:
三相四线哪来的零线呀

网友E:
到底有没有问题啊?谁也没有说啊

网友F:
三相四线包括零线  不包括地线
在工厂里面  一般都是 零地合一的

网友G:
三相四线制没有地线,只要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分开就行了。

网友H:
不能!

零线有电流,而地线没有!

网友I:
我个人觉得如果接在一起那么电线就要加粗

网友J:
保护接零,重复接地,

网友K:
一般是可以接一起的。

-----------------------------------------------------------------------------

德力西,正泰低压,光电接近开关。等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回收好(坏)西门子,三菱等 PLC,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L:
三相四线零线地线都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M:
三相四线制的零线能和地线连一起.-属于保护接零系统,需重复接地.保护地线也能和避雷器的接地线连接,接地电阻不能大于1欧姆.

网友N:
进来学习下!!我觉得可以接的吧1

网友O:
潜学阶段~三相四线,零线:这个可以有…

网友P:
有条件的话避雷器单独接地 没条件的话 呵呵

网友Q:
工厂的变压器是怎么接线的, 零线能和地线连一起是保护接零系统需重复多处接地,

但是我认为如果为了厂内设备安全,最好不要和厂房的避雷线接一起,因为雷击时大电流会烧坏设备的,如PLC,伺服系统呀-----

网友R:
不能     三相四线是可以提供380  ,220的电源  的      零线是保证三相不平衡时相电压的对称    地线是用作保护设备因绝缘击穿而危及人生安全

网友S:
必须可靠连接!

在三相四线制中广泛采用的是TN(保护接零)系统,零线叫PEN。TN系统零线不仅在变压器的低压侧与地线连接,而且在用电设备处要多点重复接地。

网友T:
要看变压器的接线方式,如变压器端中性点已接地就不能接,主回路如果有漏保的话一定跳闸,另把避雷器和零线混在一起会不太安全,如有雷电会击中低压220负荷的。

网友U:
如果有变压器,且变压器二次侧的结构是星型的情况下,零地是可以直接短接的。以前做过单单变压器的二次侧零地短接情况,如果不短接,零火对地的电压都是110V。如果三相的不短接,会受到后端负载短路的影响,电压会出现异常情况的。所以这个零地短接,只要变压器二次结构允许的话,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