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或3位数码管显示,用单片机如何实现?

楼主(2009-05-15):
请教各位高手:

        我想用单片机来实现3位或4位的数码管显示数字,怎么做到?例如:80c51有32个I/O口,PO口和P3口为输入信号用,P1和P2口为输出,就是输出不考虑控制其他东西,16位也不够控制显示3位数或4位数!不知道硬件部分要怎么设计才可以达到只用8个I/O口就可以显示多位数字,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本人一介菜鸟,不要取笑哦

楼主:
咋没有人出来说呢????

网友A:
P1口输出字形码,P2口输出字位码

楼主:
不明白,能讲得更清楚一点吗?

网友B:
1.扫描方式:某口输出位扫描信号,另一口输出段码;

2.每个口的4位输出到4-7段译码器(74LS246/247)直接用BCD码带数码管。

3.用3或者4个74LS164分别带数码管。

楼主:
看来不是我想得那么简单!我查有些资料讲采用DPTR数据指针,查ROM表格常数来实现,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原理是怎样的?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C:
其实很多单片机开发板上都有数码管,你把它的说明书和程序读懂了,不就学会了吗?

楼主:
嘿嘿嘿,我没有买开发板我是自己在搭临时的面包板(万能板)搞,不过买个开发板还是好点,不然搞个程序要动次烙铁!很麻烦

网友D:
可以交流,qq:290853392

网友E:
参考线路!你可以看看!http://hnhkjtalk.googlepages.com/led.pdf

楼主:
hkj

你好,有这方面的程序例子吗?我找过一些资料都是每个I/O口显示只显示一位数!

网友F:
楼主就是动态扫描程序

网友G:
动态扫描法,不要说3  4位,6位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我很多年以前写过,我找找找到的话发给你!

网友H:
这要看采用的是动态扫描,还是静态扫描。

DPTR是地址指针。需要用到内部ROM的传送。

这些东西可以在几乎任意一个51的介绍说明书中找到。

楼主:
哎呀!用DPTR是没错可以进行计数,但是它也是如:P0显示十进制的个位数,P1显示十进制的是十位数,也只是有进位功能而已!并不是让那个数码管快速轮流点亮来显示几位数啊

网友I:
用串行方法

楼主:
用串行方法?可以讲的更仔细一点吗?

楼主(2009-06-15):
咋就没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我啊

网友B:
难道上边都白说了?!

楼主:
是我表达不清楚,各位不要见怪!我是想请哪位高手给我提供 hkj 先生给的硬件架构图的程序例子,我自己有搞到十进制的加数的程式,但那也要每位占掉一组I/0口,不能轮流动态显示!我查过一些资料都有hki的硬件架构,就是程式的例子

楼主:
没有程序案例参考!........

网友H:
他的电路图有缺陷。P0最好加上上拉电阻,P2口的数显控制最好加上限流电阻。300欧左右。

网友H:
北航的单片机好像很强,他们出版社有很多关于单片机的书。我也是看着那个入门的。

网友B:
不是好象,是确实。

楼主:
我也是在网上看北航的演讲,真的很不错!

网友B:
最好再踏踏实实看看北航的书,那就相当的强了。

楼主:
这是我在一个单片机公司网站上下载的,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程序实用性如何?

楼主:
这个程序不能编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试过好几次都不行,我用的是Keil  uVision3

网友B:
这是一个汇编程序,应该使用汇编而不是C。

74LS04的数据手册你应该有吧?看它的驱动拉出电流大还是灌入电流大、各是多少?

网友J:
劝楼主还是多多看看单片机的书籍! 好多事情不是简单说说你就明白的! 不要说用两个端口(比如P0,P1) 可以实现3,4位的显示, 就是一个端口也可以8位的显示 动态扫描啊!

网友H:
注意中英文字符。另外好好学习KEIL。有可能你的文件后缀不对。

网友K(2009-07-25):
用动态扫描吗,P1口P2口还剩几线可以做他用。

网友L:
    27楼的那个不错,可是我玩来来,真是没办法.看来要好好向你们学习单片机方面的东东啦.

网友M:
九楼和27楼的都不可取,我做过实际类似的东西。我建议这样,数码管用共阳极,位驱动用个PNP三极管,各段加电阻限流,如果要求不高可以共用一只电阻限流。如果嫌动态扫描写代码麻烦,可以用3个74HC595扩展端口,元件价格便宜且易购

网友N:
用段选位选 不久行了吗?  用2个锁存器    p0口没有上拉电阻的话  记得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O:
我就想给楼主说一下,不要只盯着别人的程序看,这样对你学习单片机没有好处,自己把相关的概念学习后,自己设想一个实际的实物进行编程。对于你的问题,你可以利用I/O扩展的方法对P1和P2口进行扩展,用3个端子可以扩展成8个输出,这样下去就可以无限扩了,只要要求不高可以实现更多的现实。

网友O:
依据你的设计图纸,只需要对P3口进行扩展就可以了

网友O:
如果楼主是自学单片机的话,我推荐楼主一定要多注意与单片机相关的外围芯片的利用,不要只局限于单片机这一个片子上,单片机单独工作时能实现的功能太少了,必须借助外围芯片的帮助!

楼主:
是啊!你说得很对,我是应该多考虑这些问题!

网友P(2009-09-19):
上海造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九新公路58号2栋2202室
电话: 86-21-37701374 37821238
传真: 86-21-57635567
手机: 86-21-13816537132
电邮: zsinfo111@163.com

40pin EDC 4000 44pin EDC 4000 宽温

技术规格
容量 40pin:128MB - 8GB/ 44pin:128MB-8GB
接口 40pin/ 44 pin IDE ATA ANSIStandard
IDE 传输模式 PIO Mode 0-6,MwDMA Mode 0-2, UltraDMA Mode 0-4
尖峰速度 66.6Mbyte/sec
数据传输速率 128MB~2GB :
读 : 20Mbytes/sec (max.) 写 : 10Mbytes/sec (max.)
2GB~8GB :
读 : 40Mbytes/sec (max.) 写 : 20Mbytes/sec (max.)
系统可靠性
ECC 技术 内建 ECC 功能
不正常掉电 大于3,000 次
MTBF 大于3,000,000 hours
平均写入 支持
一般技术要求
操作温度 -10° C ~ +70° C (标准)
-40° C ~ +85° C (工业)
存储温度 -55° C ~ +125° C
湿度 10% ~ 95%不结露
震动 5G(7~2000Hz)
冲击 50G/10ms
电源
DC 输入电压 +3.3V/+5V single power supply operation
电源模式 Auto Stand-by and Sleep Mode
功耗 150mA(MAX)
规格
外壳 PC Mechanical Cover
外形尺寸 40-pin: 60.2x6.4x27.8mm(WxLxH)
44-pin: 50.3x5.8x27.3mm(WxLxH)
认证 CE, FCC, RoHS

网友Q:
晕死,好简单的,一搜一大把。。。。P0选字 P2选位 FOR循环 扫面显示,你要的话可以给你一个C 语言的 程序, QQ 372846692

网友R:
用锁存器啊 字数字数

网友S:
我也想学习一下那位高人指点

网友T:
用串行输出,不用并行的。去单片机的论坛看看。

网友U(2009-11-26):
你可以用74HC595试试。我正在用。

网友V:
方法很多,关键不在硬件怎么实现,而是您是怎么理解显示的实现方式的

网友W(2010-01-03):
确实很多,还有一种拉幕式显示,只用10个IO口,要两个锁存器。是动态扫描出来的。先控制一个锁存器输出段选码,关断后开启另一个锁存器输出位选码。如此循环,至少10HZ以上。可以自己想一下,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X:
网上好像有个单片机的视频教学,你可以去找来看看,上面对比较基本的单片机操作都有讲到。好像叫什么十天学会单片机什么的?题目夸张了点,但是讲的内容还是比较实在的。

网友Y:
搞个数码管动态显示还在这里大费篇章!直接百度一下不就搞定了吗!这里应该多交流一点工业控制哒嘛~

网友Z:
我做单片机控制数码管好多年了,有机会交流:QQ:772000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