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如何于wincc画面进行连接?

楼主(2009-05-15):
西门子S7-300如何于wincc画面进行连接?

运行西门子S7-300仿真模拟器,梯形图有变化,但是Wincc没有反映

怎么回事啊 ? 谢谢

网友A:
有一处设定没设好,WINCC的连接设定中要选 MPI仿真,

许多人(曾包括我)都没找到这个隐藏的设定

网友B:
你说的是在电脑中仿真啊

网友C:
wincc里面的通迅没有设好,我常用的,可以的。

网友D:
WinCC只是反映与STEP7对应变量的状态或过程值的变化,与STEP7中梯形图变化关系不大。如果梯形图变化影响了与WINCC对应变量的状态或过程值的变化,那WINCC上会有反映。

网友E:
WICCC与PLC 是MPI通讯。

网友F:
    地址和槽号没设好

网友G:
WINCC原来是DP通讯到HMI工控机上的,如果再加一台工控机,想走S7-300以太网通讯口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H:
设置不同的IP地址,槽号,属性很多参数,建议上西门子网站下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