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梯形图中如何得到PC与PLC正在通讯的信息

楼主(2009-05-15):
如果用计算机做为上位机,通过编程口与DVP-PLC通讯,那么PLC编程时,如何判定上位机是否工作并在正常通讯?

网友A:
使用RS指令判断有没有接收到来自上位机的数据即可!

楼主:
如果PLC做主站,用RS-485与仪表通讯,采用RS指令,并用M1012间隔触发发送请求;同时用计算机做主站,用PLC的编程口与PLC通讯,计算机间隔0.1秒向PLC读取数据。这种情况PLC编程时怎么知道计算机与PLC通讯正常,如果用RS指令判断有没有接收到来自上位机的数据,那么怎么知道接受的数据是PLC 485接口还是编程口的呢?烦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的这种情况无法通过PLC判断【电脑与PLC是否断线】,原因如下。

(1)PLC属于从站,而且你是由电脑读取PLC装置,PLC仅仅是回复数据给上位机(电脑),

(2)RS指令是针对RS-485的指令,而你电脑与PLC通讯是使用的编程口

网友A:
如果你真的需要通过PLC判断是否与电脑通讯中断,就必须由电脑定期发送一笔数据(必须为变化的数据)给PLC的某个装置,然后通过判断PLC的装置内容是否发生变化,进而判断电脑是否与PLC连接正常。

楼主:
谢谢  lesing

看来只有通过计算机和PLC来共同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