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在PLC上设一个开关,当这个开关闭合时,触摸屏只能显示不响应触屏操作

楼主(2009-05-15):
想要设置一个机械开关,当这个开关闭合(或断开)时,触摸屏只能显示,不响应触屏操作,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A:
能。看你用哪家的触摸屏了。屏通的就可以

网友B:
一般的都可以,编程的时候注意一下权限就可以了

网友C:
觸摸屏不能對PLC輸入點進行操作,只能顯示。

全世界每家觸摸屏都是這樣子組態軟件也是如此。

Regards。

楼主:
我的触摸屏可以控制PLC的很多参数,比如手动修改一些延时长度、开关一些设备等,但这些功能主要用于调试,平时使用PLC上接的按钮。

所以希望能有办法锁住屏,但不影响显示,最好是用PLC 的一个继电器或中间继电器来实现

网友D:
设置访问权限不行吗。。。

网友E:
你把这个开关设置在触摸屏控制的每个点就可以了,该串联的串联,该并联的并联,和使用什么样的PLC和触摸屏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思路的问题。

网友F:
在触摸屏中,设置一个对应该开关信号的显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