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与宇电518表MODBUS通讯 要设置SV的 在线等 谢谢

楼主(2009-05-15):
谢谢了   大家帮帮忙    要是有模拟量输出的程序就更好了  希望加点标注  谢谢了  急

网友A:
(1)SV系列PLC控制模拟量输出使用FROM/TO指令访问AD或者DA模块

(2)SV系列PLC与第三方设备通讯使用RS指令按照设备的通讯协议去编写梯形图就可以。RS指令的用法请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32509281400005

网友B:
518表有modbus?什么时候有的?我只记得有aibus

网友C:
对啊,宇电的只有宇电自己的AI协议,你要用科威的,我就教你,别的免谈。呵呵呵

楼主:
谢谢 大家 我自己再看看  有程序传个 上来 谢谢

网友D:
只要搞懂协议就好办了。

网友E:
这个程序我做过,我把518的参数都写在PLC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