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矢量变频器在带有两台或多台电机时

楼主(2009-05-15):
6SE70矢量变频器在带有两台或多台电机时,输入变频器的电机基本参数 最高频率P107=28.87 ,最高电机的速度为P108=N/1.732,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电机基本参数

网友A:
好像没有这样的要求

网友B:
好像不行。

70系列的不允许。

普通变频器可以

网友C:
如果两台电机是并联用一台变频器的话   控制模式要是V/F才行

楼主:
这是完全可以的,我的设备现在就这样使用,不过只有低于7.5KW的才可以。当时西门子专家没有讲明输入变频器的电机基本参数 最高频率P107=28.87 ,最高电机的速度为P108=N/1.732,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电机基本参数

网友D:
用一台变频器驱动多台电机的应用很广泛。

选用开环矢量就可以了。

自学习的时候几台电机并在一起学习,参数会准确一些。

开环矢量的性能比不上闭环矢量。如果要求高的话,还需要一台变频器驱动一台电机。

这样就需要调试速度环和电流环的矢量。

其中一台是速度控制,其他是转矩控制。

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