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相序由要求吗?

楼主(2009-05-15):
大家好,最近有人问我三相变频器对相序有要求吗,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因为还没有试过,特来向朋友们请教。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对相序没有要求,相序不影响电机方向。

网友B:
输入再整流再逆变,电机方向只和输出有关和输入无关

网友C:
变频器输入的相序对输出相序无影响?

网友D:
没用要求,因为需要先整流,不关你怎么变相序,整流后的是不变的。

网友E:
输入没有要求,但输出是有要求的,因为关系到电动机正,反转。

网友F:
输入没要求输出有要求

楼主:
谢谢大家了,今天我试了试大家说得没错,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G:
输入没有相序要求,输出有

网友H:
输入的相序可以任意改变,输出的相序对电机的转向有关,其余没有关系

网友I(2009-08-15):
CNC主轴定位M19不能停下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I:
请问各位工程师CNC主轴定位M19,但主轴不能停下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