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5年的400变频器并2个母线电容可以吗

楼主(2009-05-15):
我公司的德昌细纱机已经使用了5年了,用的是ABB400的变频器,有500多台,由于环境温度在50-70之间,有一些母线电容出现了容量减退,电容是EPCOS品牌的,我发现了主板上面有上电容的地方没有用,我们也有不少报废的ABB400的变频器,我想把报废的ABB400的变频器的电容拆下来并在容量减退的上面,可以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不要接错了就可以  电容接错会爆炸的!

楼主:
请各位高手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漏电的(发热)一定不要接,会爆炸的,加多少用表测量估计一下

网友C:
能用就不要去动它.否则的话你会好心办坏事.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观点,不要好心办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