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PRA断电功能有效(变频器被锁定)

楼主(2009-05-15):
施耐德变频器PRA断电功能有效(变频器被锁定)是什么故障啊谁遇到过。AYV71的

楼主:
是ATV71写错了.少于10个字还不行吗

网友A:
检查一下端子板接好没有

网友B(2009-06-16):
楼主肯定是把+24 和LI1的短接片给拿掉了吧!检查一下短接片还在不在!

网友C:
检查+24V和PWR之间的短接片是否接好

网友D(2009-07-17):
4楼说的对,还要看控制卡上的拨动开关是否在sourse源的位置

网友C:
拨动开关出厂后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去动它的,如果确定+24V和PWR之间的短接片接好了,你量下+24V和COM之间有没有24VDC电压,如果没有而且I/O端子卡上紧了那就是控制板的原因了

网友E(2011-11-18):
谢谢楼主,拨一下source 开关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