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编程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15):
请教:

        利用西门子step7编程。

         要求:流量计开的时候显示已运行时间,流量计下次启动的时候

在原来的时间上继续累加。按复位按钮后时间清零。请问这个时间用什么指令实现?能写个简单的演示一下吗?

        请教了。

网友A:
参照流量累积程序实例,到自助资料库中搜索下载

网友B:
有两个方法

1、做一个500ms(可根据要求自己设置)脉冲,在流量计开的时候一个脉冲累加一次,再换成S

2、在流量计开的上升沿,读一下系统时间,下降沿再读一个,减就能得到本次运行时间加到时间累加器里就可以了

网友C:
自己做个秒脉冲!并加以控制,在流量计启动时,才开始计时!没记错的话SM0.5就是!

这个是我的程序中的用来计量秒数的东东,希望能对你有用!

网友D:
这个也太容易了吧,时间放在,DB里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