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4的PLC与TD400C的屏实现500米左右距离通讯硬件怎么配置?

楼主(2009-05-15):
除了224的PLC与TD400C的屏之外还需要什么配件?求懂行的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A:
需要连接电缆,TD400C本身自带的,标配。其它的不需要特别的东西。连接TD/CPU电缆和电源电缆
如果S7-200 和TD400C 之间的距离不超过 2.5m:TD/CPU 电缆可以用于和 S7-200 CPU 通信,同时也可用于向 TD400C供电。
如果S7-200 和TD400C 之间的距离超过 2.5m :可以使用 PROFIBUS 组件进行网络连接,而另外使用外部 24VDC电源供电。

网友B:
em277一块,td400旁边还需要24v电源一块。

楼主:
谢谢楼上的2位,明白了。

网友C:
距离远还是用光纤好了,防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