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哪种组态软件好?

楼主(2009-05-15):
国内国外好多,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A:
国内的来说,组态王画面是算做得最精致的了,国外的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B:
基本上每个软件都有自己的特点,,根据需要来选择,他们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网友C(2009-06-16):
简单应用最好用INTOUCH,复杂一点的用IFIX

网友D:
建议看看国内的"易控(INSPEC)",采用了目前最新的操作平台.NET,画面图形和动画效果超一流,容易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