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的噪音

楼主(2009-05-15):
各位好!

我有两台37KW的ACS510变频器,托水泵负载。在变频器空载的时候,变频器运行噪音正常。一旦带负载运行,当频率达到35HZ及以上时,变频器的噪音特别大,将近100dB左右,相当于一台90~110KW的电机带载运行。两台变频器噪音相同,序列号相近。

请教各位!给出指导处理办法!谢谢!

网友A:
你听着像哪里发出的声音,风机还是电抗器

网友B:
应该是风机的噪音

楼主:
不是风机的声音,风机摘掉后声音没有减小

网友C:
最好是先确定一下是哪里发出的声音的,变频器本身不会有这么大的噪音的吧!

网友D:
把载波频率适当改变一些,看噪声能否减小。

网友E:
我公司专业代理日立变频器,性能优越价格合理,欢迎广大朋友来电咨询!

北京兰利天润电气

宋红杰

网友F:
对,确认噪声源,应该时风扇的声音,可能属于正常

网友G:
风机的噪音.,,,...

网友G:
公司是专业维修各种自动化设备,我们的维修范围是:工业自动化控制板显示器,各类变频器、直流伺服驱动器,各类电源,工业显示器,其他电子设备上的电路板和控制板,如有需要请拨02586444019

控制版有问题

楼主:
风机的声音谁都能判别出来!还用请教大家!???

是从变频器内部发出的!由于不可拆开不知是哪一部分发出的(还在保期内)!变频器指定有问题!

网友H:
载波频率只能抑制电机噪声,变频器噪声一般不会出现这类声音,开关电源的声音也不会如此之大,而且你的负载是水泵,功率模块也不会发生噪声的!

声音是持续的还是有节奏的连续?而且你的变频器放的位置是不是靠近电机房,或者还有其他噪声?

楼主:
变频器脱开负载运行,一切正常!带载运行时,当频率升至35Hz以上时,就发生噪音。仅次于飞机起飞的声音,特别刺耳!让人无法忍受!安装环境没问题,单独的房间!

网友I:
我遇到过,调整一下载波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J:
为什么不咨询下ABB公司呢?

楼主:
咨询过ABB公司,他们说:“没问题,放心用吧”!这么大的噪音怎么用?谁能受得了!我认为ABB公司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在走下坡路!

网友K(2009-06-29):
 改载波频率的 看来你不了解ABB 的产品。ABB 的 ACS800载波频率是自己调节 客户无法修改。

网友K:
不好意思 没看清楚是ACS510的机器 抱歉

楼主:
以解决!更换两台新的变频器!运行正常!

网友L:
可能是内部那个元件接触不好之类的吧

网友M:
先确定是从哪里发出的噪音,如果是风扇,你换一个风扇试试,如果是变频器本省的问题,你把频率调高点试试,看噪音如何

网友N:
修该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ABB 的变频器载波频率较低(设计如此),可以加大变频器档用以提高载波频率使用,或者使用其他品牌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