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stoN

楼主:
驰骋的蜗牛
说不好,我感觉好象是继电器或接触器动作迟缓造成的
Smile
电气控制是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的吗?还是PLC+变频器控制?说明白点,才好分析啊!最好把电路图贴上!
hkdz2005
善缘
取代起重变频器
溜钩在起重机非常常见,溜钩也体现出现代的起重机在调速方面使用串电阻调速或变频器调速并不是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两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淘汰掉,本人有一款在起重行业用与起重电机转子调速产品,就是调电机电流达到起重电机调速目的,从来不溜钩,只要通电,重物可以吊在空中24小时不掉下来,操作简单,期待与你们交流。QQ731017028 罗建新
XGHYRR
我们的铸造吊也出现过溜钩现象。你们的起重机是什么控制方式?
QQ340041951
你好.这不是溜钩.是滑钩.这是两个概念,溜钩是电机停止.而重物继续下降一小段距离.抱闸装置才动作。一般在几公分到二十厘米左右。不利于装配。就位等。而滑钩是重物一直下落到地面。制动不动作。这是特别危险的。一般是制动接触器失灵。或卡死。机械装置的弹簧不篡位。如果是接触器的控制。请把制动接触器的L123接在方向接触的下面。
梦魂
是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的可能是指令控制器 手柄那块 有线松动的现象 尤其是制动器接触器线圈那一路
风中有枫
如果是做了闭环控制,请检查编码器松动或烧坏,变频器里的PG卡也最好检查下,照你那情况有可能是闭环断开了!
happy-1437
8楼正解。
顶一下。
lan311
问题解决了还是线路的问题
yinwang_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