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故障

楼主(2009-05-16):
大家好,我这里有台海利普 C系列 220V 0。4KW的变频器,故障是一上电就显示ELUS,继电器没有工作,风机也是一样那没有工作,2  个地方电压都没有,我已经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还希望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低,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B:
你的机器具体型号是多少,是不是220的?是新的吗,还是用过一段时间的?

楼主:
是220V0。4KW的型号是HLPC  00D423B的用了一年了,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在那个位置谢谢。

网友C:
变频器有问题,应该要维修了。。。。。。。。。。。。。需要就来最13692263428

楼主:
我自己也是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