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输出PQ和Q的区别

楼主(2009-05-16):
请问PLC输出PQ和Q的区别

网友A:
        为了将一个输出立即写入输出模板,应使用外围输出(PQ)存储区,而不使用输出(Q)存储区。外围输出存储区可以作为一个字节、一个字或一个双字读取。因此,通过一个线圈元素,不能更新一个单独的数字量输出。为了将一个数字量输出的状态立即写入输出模板,包含相关位的Q 存储器的字节、字或双字可以有条件地复制到相应的PQ 存储器中(直接输出模板地址)。

网友B:
老菜鸟:

   那些控制要立即写入输出呢????

网友C:
要立即访问的地址,只能以字节为单位字,双字为单位不能以位为单位

网友D:
立即刷新你可以在写入Q之后调用系统功能块来刷新的,或者直接把Q当成PQ来写

网友E:
老菜鸟说的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