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DC OVERVOLT

楼主(2009-05-16):
这里有台ACS800的机器,启动加速到设定的频率后就报警DC OVERVOLT,比如我频率设定20HZ,启动后,频率上升达到20HZ就报警,设定为50HZ时,就在达到50HZ的时候报警.这台变频器的功率是18.5KW,带7.5KW的电机会报警,带370W的电机不会报警,电机后面均未带负载.小弟对ABB的变频器不是很熟,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加减速时间修改长一点试试

网友B:
过压的话一般在减速停车过程中发生

楼主:
但是我这个过压就是在启动的时候,加速刚好完成的时候发生,我也奇怪哪?

楼主:
    自己顶上去,知道的请指教一下啊,或是谁那里会修的,留个言,总不能就这么废了吧?

网友C:
可以再运行过程中监视一下,输入电压和直流母线电压的变化情况的,在01组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