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的plc不执行指令问题

楼主(2009-05-16):
用了一段时间得三菱plc 发现很多不如人意 不知道是不是编程错误的原因

1 同一个语句,放在两个同能同时运行的子程序内 一个能执行 一个不能执行

2 程序复杂后,语句不能执行,当左边条件比较多的时候,输出set--y1之类的不执行

3 回零指令放在3个步进里分别运行 会出现最后一个回零错误,回零位置不对

经过调试后 发现 有可能是扫描周期原因,当前程序大概有6k步左右,解决办法就只有在判断没有成功的情况下 再重新执行次

有达人都来表达一下意见

网友A:
这个只能是程序问题。你的程序对控制对象有竞争或者空隙。不会是PLC问题的。程序是一条一条地执行的,程序多大并不影响CPU的心情。你要他无限地循环也无所谓。反正都是干活。

没有人帮了你的。检查程序啦。

楼主:
我相信也是程序的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能解释一下竞争和空隙吗?我是小菜 初学

当前程序是 一个步进里面 比如s20 后面接了两个指令 一个是常开的x22接指令 set  y21 另外个是常闭的x22接 rst y21 其中x22是我的限位开关

平常他执行的是常开的x22那条 但是当我限位开关撞到以后 发现居然不执行x22常闭的那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