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编程的竞争和间隙

楼主(2009-05-16):
本人plc初学 写程序的时候 时常发现有指令不执行的情况,经指教 说是触点的竞争和间隙问题

现在细问:plc的竞争和间隙 愿意何在?会导致什么结果?

我程序中不纯在同一个触点同事输出的情况,是否就不会有竞争纯在呢,那为何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

不予执行相关之指令呢?望前辈,高人予以解答,排解心中疑惑

楼主:
没人顶嘛 ?自己顶一下  快快来高人解答啊

网友A:
不会吧!据我所知plc与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比较,其优势之一就在于plc的软元件触点不存在触点竞争问题。你说不予执行指令何以见得?别是存在双线圈输出问题吧?具体情况不详,还很难确定原因

网友B:
plc的竞争和间隙?怎么美听过这样的说法,什么意思

网友C:
是不是扫描时间的问题?

网友D:
是时序问题,PLC不存在触点竞争问题

楼主:
时序问题 能详细说说看

楼主:
不存在双线圈问题

网友E:
指令不执行

1,确定是否扫描到此段程序, 2,此PLC是否能处理此段程序, 3,程序是否有冲突.

网友F:
请注意了。题目是《关于PLC编程的竞争和间隙》重点是编程。而不是PLC。

大家应该知道。PLC的工作是有上到下由左到右执行的。肯定不存在象继电器电路或逻辑电路等的所说的竞争概念。

实际应该是指编程的思路上的竞争和间隙。编程在流程上会存在这个问题。有时候一定条件下状态的遗漏,会造成不知道到底是ON还是OFF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G:
用什么牌子的  plc啊,一般大品牌的 plc应该不会出现什么质量问题,所以不大可能发生不执行的问题。有问题的应该是软件这边的。

网友H:
在PLC扫描一次后的元件状态记录下来,然后用这个状态来执行第二次,如此循环下去,看看你的元件的是何状态

网友G:
时序的问题吧。。。。。。搞得深的确蛮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