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如何安装PG卡和编码器?

楼主(2009-05-16):
首先安川G7变频器可以安装PG(编码器)选择卡,这种卡是A类,还可以安装速度指令卡、通信卡、监视卡等,各类都有专用插座。A卡的在变频器内左上角,横向。PG速度控制卡有四个型号,A2、B2、D2、X2,A2\B2的输出脉冲最高值是32767HZ,适合最高频率输出下的电机输出频率接近20KHZ的PG,D2\X2的输出脉冲检出最高300KHZ,接线方法为:A2\B2的TA1(2接0V,3+,4-,5+,6- PG电源12V\0V)TA3屏蔽信号。
D2\X2的TA1(2接0V,,4+,5-,6+,7- PG电源12V\0V)TA3屏蔽信号。
你的型号要搞清楚,对应去做就对了。

------------长沙盛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火炬城M7-2栋

网友A:
谷变频器是刚出来的变频器品牌子。希望大家支持呀 !!!!!!!!!我们的模块是日本的模块呀

如果有需要请联系我 。如果需要什么配件都可以找我呀 。我是厂家。QQ:729749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