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求助求助

楼主(2009-05-16):
DCS502B  SDCS-con-2   350A额定电流的一台ABB变频调整装置,,有一个负载40V-300A......原来用380V变220V的变压器给装置供电....现有一台380V变60V的变压器.由于装置供电电压低于80V....装置不能用...需要在SDCS-pin-20X板的P122.P123.  ....P124.P125.........P126.P127........P128.P129.........P130.P131这几个端子上接一个电阻..请问各位高手..这样方法对吗.如果方法可行...那电阻的阻值是多少....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请高手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