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次新手请教各位伦次高人:EVF8221变频器,上电显示INIT,

楼主(2009-05-16):
各位老师好:本人接到一台8221的机器,由于第一次接触伦次,不免有些激动,此机为上电无显示,打开机器后,发现有3个串连的2.2欧电阻已经烧坏,另外一路18V的电源稳压管击穿,目测就这4个小元件坏掉,再用万用表测量各个元件,并无异常,装上机器,把主回路电容拿掉,用别的好的机器变频器上的540V直流,串两个小灯泡接到该机器上,上电,小灯泡闪烁,面板显示INIT,别的参数看不到,面板下面的两个灯一起闪,请问各位师傅,这个故障一般从那里入手呢?不胜感激

网友A:
看看下面触发板的开关电源是否损坏?

网友B:
你问一下裘老师了!变频器维修答疑

楼主:
请问KEVINJ,您好,我问您一下,这个开关电源有问题的话,面板可以显示吗?伦次没怎么弄过.谢谢

楼主:
呵呵,机器现在正常了,原来是面板拿错了,换了面板,有显示了,就是绿灯闪烁,不知道那里还有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C:
绿灯闪是待运行呀

网友A:
绿灯闪是因为没加使能, 可以找本说明书看看如何调试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