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不准,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9-05-16):
因第一次使用伺服系统,纯属菜鸟。我用伺服做分度控制,四工位,比如同一工位都有时准,有时不准。我也用了清除信号的。还是无济于事。我从驱动器估测惯量为6.4  ,频宽按40到60计算增益,都试过。PR、PT模式都用过,同样的效果。伺服的增益该怎样调呀。请大家帮帮,指导一下。

网友A:
连接部位没锁紧也有可能,我碰见多次

楼主:
联结部分,没有打滑的现象,

网友B:
你是一个方向还是有反转的啊!

楼主:
一个方向旋转的,我的分度盘直径300的,把伺服锁住,用手左右来会转动分度盘,可以明显的看到大约有三毫米的间隙,减速机背隙是15‘‘的,是不是太差了.

网友C:
看来是机械问题啊

网友D:
减速机是伺服减速机吗

网友D:
最好是用脉冲做定位,或通过通讯HMI-伺服

网友E:
背隙较大

这个不是伺服本身的问题

是机械方面的问题

可以做闭环,能有一定改善

楼主:
换了另个一牌子的减速机,现在定位很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