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F7-30KW问题

楼主(2009-05-16):
请教:现场设备为水平行车,使用一台安川F7B4030的变频器,同时驱动两台11KW电机,在40HZ频率范围以内运行正常,当输出频率达到50HZ时,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变频器报OV(过电压)故障。检查变频器参数L3-04=0,制动单元工作电压跳线为630V,并且制动单元与电阻都更换试过,问题依旧存在。不知道是何原因,请高手帮助分析,谢谢。

网友A:
是停车时  吧报过压么  ?还是运行到50HZ就报过压

是不是制动电阻配的少了 ?电源电压你设的是400V么 ?

楼主:
是在稳速运行50HZ时报过压,制动电阻配的7500W  20欧,电源电压是出厂设定没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