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变频器开机显示HPF.1 请高手指点如何维修

楼主(2009-05-17):
我公司一台VFD037B23A的变频器,开机后显示HPF.1报警,查说明书是GFF硬件保护线路故障,是模块坏了吗?我知道GFF是对地短路故障。但开机变频器并没有输出。请高手指点下维修技巧。万分感激。

也可邮件联络,我的邮箱qiangrui3199@163.com

网友A:
是不是驱动板坏了、了解加我QQ聊,183474969

网友B:
可能是电流传感器.先去了

楼主:
台达变频器上的电流互感器可以互换吗?我是说不同系列不懂型号之间?

楼主:
台达变频器的霍尔元件可以互换吗?不同系列不同型号之间

网友C(2010-09-27):
是那里坏了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D:
应该有一个霍尔坏了.

网友E:
变频器的电流传感器更换即可!需要台达变频器原装的电流传感器全系列都有!有意者请拔打15957591118吴先生联系!非诚勿扰!

网友F(2016-05-19):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一个霍尔坏了.

台达变频器VFD-B的面板显HPF.1是什么坏了,求赐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D 应该有一个霍尔坏了.     内容的回复:台达变频器VFD-B的面板显HPF.1是什么坏了,求赐教!

我换了一块电流传感器板,包括三个霍尔元件,但还是显示HP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