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接地漏电保护器怎么不跳?

楼主(2009-05-17):
在老家进线只有一火一零,自已加装漏电开关,漏电开关的负载后面零接地怎么都不跳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百度一下:变压器端必须接地,但只允许一次接地,即在变压器的地方接,其他地方禁止接地。但用户端绝对禁止接地的,如果你零线接地,假设安装了漏电保护开关,保护开关会动作,而如果你安装了一些保护断路器,那么断路器可能不会动作,甚至电流超载也不会。所以这就导致了危险

网友B:
是不是开关坏了。其实这样更好,我们这里下雨漏电都合不上闸,祝福你

网友C:
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D:
你有没有用电笔测试过火线会不会亮,会亮的漏电开关有用,不然没用的,有一个方法可以试一下判断一下漏电开关的好坏,火线进漏电开关输入L端,零线进输入N端。最笨的方法用个台灯或什么灯电线一端接漏电开关的输入N端,合上漏电开关用另外一根线去碰下L端的输出,这时漏电开关立刻就跳开,好的。不跳是坏的。不管你是用在什么系统线路中,测试漏电开关都管用。

网友E:
找学校老师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用电笔测试过火线会不会亮,会亮的漏电开关有用,不然没用的,有一个方法可以试一下判断一下漏电开关的好坏,火线进漏电开关输入L端,零线进输入N端。最笨的方法用个台灯或什么灯电线一端接漏电开关的输入N端,合上漏电开关用另外一根线去碰下L端的输出,这时漏电开关立刻就跳开,好的。不跳是坏的。不管你是用在什么系统线路中,测试漏电开关都管用。

嗯,这个方法还可以,安全,也能测出来,只要L和N一个为进线端一个为出线端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用电笔测试过火线会不会亮,会亮的漏电开关有用,不然没用的,有一个方法可以试一下判断一下漏电开关的好坏,火线进漏电开关输入L端,零线进输入N端。最笨的方法用个台灯或什么灯电线一端接漏电开关的输入N端,合上漏电开关用另外一根线去碰下L端的输出,这时漏电开关立刻就跳开,好的。不跳是坏的。不管你是用在什么系统线路中,测试漏电开关都管用。

直接按实验按钮就可以了。

如果确认漏电开关是好的零线接地开关不动作,那只能是没有电流,要有电流从接地点流过开关才会动作的。

网友H:
不管是零线,还是火线接地都应会跳闸的,如你说的零线接地不跳那漏电开关不是坏的就是选型不对,一般来讲漏电开关里都是先用的过零保护,(也就是说两条线在零续互感器里二次侧电流是相互抵消的)如果有一条线接地而另一条不接或接用电器那零续互感器二次侧则产生一电动势推动开关断开,起到保护的目的

网友I:
可能你老家的220V线路就是一火一地接的!

网友G:
还是9楼的中华工控说得对,今天特意试过了,漏电开关后面只接跟零线接地都能跳,楼主如果不是漏电开关坏的就是零线接地没接好。

网友J:
漏电断路器,如果零线你不经过它而直接与用电设备相接,你一合闸它就会掉闸。

网友K:
这个问题有几种解说的, 1 你的漏电开关有问题.  2  经过开关后面你所说的接地情况实际对地电阻好大起不分流零线上的电流,所以漏电开关没动作.

3 你的零线于地之间无电位差,漏电开关后面也没带负载....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我试了几家的电都不跳

你有没有用电笔测试过火线会不会亮,会亮的漏电开关有用,不然没用的,有一个方法可以试一下判断一下漏电开关的好坏,火线进漏电开关输入L端,零线进输入N端。最笨的方法用个台灯或什么灯电线一端接漏电开关的输入N端,合上漏电开关用另外一根线去碰下L端的输出,这时漏电开关立刻就跳开,好的。不跳是坏的。不管你是用在什么系统线路中,测试漏电开关都管用。

你这样一讲我以前遇见过差不多的情况,是漏电开关后面接火,漏电开关前接零,一合就跳。

现在我已不再老家了没法试了,我直接把负载端的地线接地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不管是零线,还是火线接地都应会跳闸的,如你说的零线接地不跳那漏电开关不是坏的就是选型不对,一般来讲漏电开关里都是先用的过零保护,(也就是说两条线在零续互感器里二次侧电流是相互抵消的)如果有一条线接地而另一条不接或接用电器那零续互感器二次侧则产生一电动势推动开关断开,起到保护的目的

网友M(2009-06-17):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用电笔测试过火线会不会亮,会亮的漏电开关有用,不然没用的,有一个方法可以试一下判断一下漏电开关的好坏,火线进漏电开关输入L端,零线进输入N端。最笨的方法用个台灯或什么灯电线一端接漏电开关的输入N端,合上漏电开关用另外一根线去碰下L端的输出,这时漏电开关立刻就跳开,好的。不跳是坏的。不管你是用在什么系统线路中,测试漏电开关都管用。
这样做非常危险,你不知道漏电断路器还分有带过载保护和不带过载保护之分,如果不带就是简称RCCB,也就是没有短路保护,如果你装的是RCCB,那么按你的方法操作就十分危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D:你有没有用电笔测试过火线会不会亮,会亮的漏电开关有用,不然没用的,有一个方法可以试一下判断一下漏电开关的好坏,火线进漏电开关输入L端,零线进输入N端。最笨的方法用个台灯或什么灯电线一端接漏电开关的输入N端,合上漏电开关用另外一根线去碰下L端的输出,这时漏电开关立刻就跳开,好的。不跳是坏的。不管你是用在什么系统线路中,测试漏电开关都管用。
这样做非常危险,你不知道漏电断路器还分有带过载保护和不带过载保护之分,如果不带就是简称RCCB,也就是没有短路保护,如果你装的是RCCB,那么按你的方法操作就十分危险

带不带过载保护有什么区别,漏电保护器本身就是个负荷开关,可以带着负荷通断的,实际就是个断路器。不是用于L、N间短路的。用于L、PE间漏电的实际与短路没有区别就是短路的。如果不能这么操作放在电路里还有什么作用,有漏电跳开而造成L、N间拉弧短路。那还了得。

网友M(2009-07-25):
这样操作是不合理的,按漏电技术设计,两相之间的短路调节是设有电阻,达到预期的短路电流,按标准是不可以超过RCCB的额定动作电流的2。5倍,如果按你那样操作,会有一个相当大的短路电路产生,虽然会分断,但对于产品本身是不利的,磁环会达到一个饱合状态,相当于一个浪涌电流冲击,材质稍差的会不再有输出电压,也就是产品会损坏

网友M:
应该按上面的测试按钮才是正确的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M:
这样操作是不合理的,按漏电技术设计,两相之间的短路调节是设有电阻,达到预期的短路电流,按标准是不可以超过RCCB的额定动作电流的2。5倍,如果按你那样操作,会有一个相当大的短路电路产生,虽然会分断,但对于产品本身是不利的,磁环会达到一个饱合状态,相当于一个浪涌电流冲击,材质稍差的会不再有输出电压,也就是产品会损坏

是够郁闷的!如果这个漏电保护器是那么憔悴的设计,而经不起用灯方法试验。拜托还有谁会用这么憔悴的东西!请解释一下RCCB中文的概念,对不起年纪大了不懂英文。

网友M:
呵,算了,不是一个行业的,我只是搞低压断路器设计的,没你们知道的多。还得向你们学习啊
RCCB是不带过载保护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D:
漏电保护器必须是可以带着负荷分断的开关,不然还有什么用!它与带不带过载保护没有关系。而与开关的动、静触点分断能力有很大的关系,触点分断能力太小,分断一两下就玩完了。一个开关的好坏,使用分断能力适当选择,几十年都不会坏!所谓的假货问题就出在触点上,几下就坏坏了。该是铜银合金焊接成10KA分断能力触点,用个铜铆钉当触点还算好的,更有烂得整个机构全是铁的。通电后时间不长就玩完了!要分断时就粘住了!断路器的爆炸就是这种不负责任厂家生产的伪劣器件。遇到有时说都说不清,就是郁闷透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