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7-300 PID的一些问提

楼主(2009-05-17):
1。FB41等要在OB35中调用是指直接在OB35中调用FB41,还是可以通过OB35调用其它FC,再在其它FC中调用FB41等?

2。FB41等在OB100中初始化是怎样做的?直接在OB100中调用FB41,还是可以通过OB100调用其它FC,再在其它FC中调用FB41等?
      在OB100中调用时,FB41的COM-RST要置1,其它的参数呢?是用DB默认值还是象在OB35中调用一样赋给它我想要的一些参数?

3。如果使用的是FB41+FB43输出脉冲,OB35中断时间的设置跟FB41的采样时间及FB43的采样时间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关连?可不可以设置这样一组时间:OB35为5S,FB41采样100MS,FB43采样10MS?  FB43的脉冲周期时间跟OB35中断时间没关系吧?

4。温度PID不是有FB58吗,是不 是大家还是喜欢用FB41+FB43?

5。想控制一个开关量输入的电动阀,即只能让电动阀马达正反转,控制水流量大小进而控制泠却水箱的温度,一般是用PID控制的吧?是用FB42吗?

我用FB42在电脑上模拟(设备在使用,不能长时间停机调试),发现只用P时,在温度达到了就马上停止了,当用PI控制时,在温度达到了后还要再过一些时间才停止动作,,这样不对吧,我想应该是在温度达到设定值之前就应该停止动作,然后由于惯性的作用,在停止动作后,温度还会继续变化于接近设定值。这样才对吧,还是我哪里想错了?

问提有点多,知道的说下,搞不定电动阀的话说不定要走人了,公司裁了几次员了,经济不景气,打工也不好混了,老板也想改造又不想多投钱进去,不知道4-20MA输入的电动比例阀最便宜的是多少钱呢?

网友A:
1、皆可。
2、FB41的初始化是将其Com_rst引脚进行边沿触发。将com_rst引脚赋予TRUE,然后FALSE。不在OB100中调用FB41,至于为什么,去看一下OB100的作用就知道了。
3、采样时间决定FB多少时间去采集输入变量,中断时间决定了程序必须在此中断时间内执行完筆。
4、根据需要去使用。
5、请参看论坛关于PID调整的帖子。

以上

网友B:
对:yuanle 关于1、皆可。
2、FB41的初始化是将其Com_rst引脚进行边沿触发。将com_rst引脚赋予TRUE,然后FALSE。不在OB100中调用FB41,至于为什么,去看一下OB100的作用就知道了。
3、采样时间决定FB多少时间去采集输入变量,中断时间决定了程序必须在此中断时间内执行完筆。
4、根据需要去使用。
5、请参看论坛关于PID调整的帖子。

以上
内容的回复:还是不太明白,不知能不能发个简单的示意程序来?

网友C:
我就想说说第5个问题,楼主需要了解 PID调节的原理,不管你是用P,或者PI调节,温度不能像你想的那样稳定在设定值不变化 的, 可以允许有一定的波动 ,要不是这样,PID调节就没意义了。这种波动不能说是惯性,呵呵!

网友C:
哦,你说用电磁阀控制温度,基本上不可能把温度控制好,除非你把电磁阀改成可以0-100%调节的阀门,否则只能这样调,温度高了就开阀,温度低了就关阀,不需要 用PID.

网友D:
应该有手动和自动的呀!要看你选择哪种了!再就是还有连续控制和步进控制

网友E:
同意五楼的说法

楼主:
回5楼,是开关量控制的比例阀,全关到全开动作1S时间。

网友F:
是啊 ,那样很不合理

网友D:
1、皆可。
2、FB41的初始化是将其Com_rst引脚进行边沿触发。将com_rst引脚赋予TRUE,然后FALSE。不在OB100中调用FB41,至于为什么,去看一下OB100的作用就知道了。
3、采样时间决定FB多少时间去采集输入变量,中断时间决定了程序必须在此中断时间内执行完筆。
4、根据需要去使用。
5、请参看论坛关于PID调整的帖子。

网友G:
同意11楼的说法

网友H(2009-07-12):
用电磁阀控制温度等连续变量很不适合。会造成电磁阀非常频繁的动作。还是建议改成调节阀好了。另,PID调节温度时,加入微分作用效果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