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海泰克触摸屏后面指拨开关弄错会不会删除程序

楼主(2009-05-17):
如题:

厂里一个操作工没事拨了几下好像是2,3这两个拨下来,现还原后画面没了,只显示校验错误什么的。

谢谢各位工程师大爷们

网友A:
不会删除程序。

Regards

网友B:
再拨回去试试呀,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SW2,3拨下来应不会删除程序,再拨回去重新上电试一下。

上电后如果自检提示firmware  和application 两项检测失败,那应该是程序没有了。

网友D:
程序丢不了 呵呵   最多是主板坏掉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E:
应该不会的,你再拔回去,再重新送电试一下,只要你第一次拨了以后没有重新送电就没事

网友F:
不会坏吧,重置上电试一下,不行再重输入程序看看

网友G(2009-07-09):
不会的,,重置上电试一下自检,不行再重输入程序看看

网友H:
原始程序一定會丟的,只能重新下載了。

网友I:
一般不要点清除的不会删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