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AEROTECH 直线气浮平台(ABL2000)直线电机的啸叫问题

楼主(2009-05-17):
我公司有一台AEROTECH 直线气浮平台(ABL2000),它是用直线电机驱动的,精度为4um,用于测量部件的平直度,控制器为AEROTECH  A3200, 用LABVIEW编程控制,最近突然有啸叫发出,工作还是正常的,我调了相关的几个Gain,都没有用,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请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A:
“AEROTECH A3200”是驱动器还是控制器?Labview的编程直接控制的是什么?

楼主:
AEROTECH A3200 (Automation 3200 motion system 是软件),驱动器是AEROTECH 的 Ndrive HLe ,
 Labview通过PC上的firewire card 与A3200控制器firewire口相联,来编程控制它的运行.

网友A:
PC机通过火线接口与A3200互联,Labview编程控A3200,这么看来A3200软件安装在PC以外的没个硬件中?

既然是啸叫,且工作还算正常,建议彻底降低位置环和速度环增益试试。

楼主:
Labview和A3200软件安装在同一PC上, Labview 直接掉用A3200软件与驱动器通讯.,根据说明书我调了位置环和速度环增益,没效果.

网友A:
既然自己调没效果,还是今早找原厂售后吧!

另,这个平台是几维的? PC运行Labview调用A3200通过火线控制驱动器,实时性和轴间同步如何保证?驱动器内部有指令缓冲区吗?

楼主:
找原厂在美国,E-MAIL已经聊很多了,开始要我们送美国去修,现在他们想通过网络远程遥控PC直接调试,通过SKYPE看和听调试情况,国内只有销售的没有服务的.

这个系统是单轴的,实时性不是非常重要,它只要匀速平稳运行,用探针测量平直度.用Labview做一条曲线.

网友A:
"匀速平稳运行"———对于指令对时间的均匀性还是有要求的,既然和美国交流,不妨问问他们。

网友B:
可能因空气轴承刚度下降导致系统带宽下降--机械谐振,不知道控制器或驱动器是否有Bode图工具,若有可测一下系统频率特性,以便设计滤波器;

因谐振引起的啸叫,可以用降低系统增益而缓解来验证,但会牺牲快速性和调整精度,通常加滤波器来校正:简单的一阶低通、二阶的Notch、anti-resornance filter等,一般控制器都会提供这些滤波器;

空气轴承的问题,需要用激光干涉仪等测一下沿各轴的跳动:Pitch,Roll,Raw,Flatness,Straightness等,与厂家提供的数据对比一下,精密平台应该随机提供这些数据;

精密平台特别怕硬碰、冲击、振动等,一旦导轨轴承变形,只能返厂维修。

楼主:
谢谢Mr.C

和你分析的一样,AEROTECH公司的远程调试也做了这些,降低系统增益,发现谐振频率是1300HZ, 加滤波后,还是没有用,判定是平台问题,看来只能送回美国去,

网友C:
我最近也要选一个精密平台,但我的精度是0.1um。也要用空气轴承,看来,这个还真是个娇气的东西哦!!你这个精度也需要空气轴承??请教空气轴承!!

网友D:
也可能是光栅的安装发生变化了。全闭环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空气导轨出问题的几率倒不会很大,可以推推手感。

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可以降降速度增益和设置电流环滤波器来解决,前提是机械安装要有足够的刚性。

网友E(2009-08-12):
看来卖老外的东西没有技术支持不行,找我们那,我们这里做过纳米级的平台,公司就一个汽浮加直线电机的DEMO。

网友F(2012-10-06):
我们这也有几套aerotech的A3200气浮平台系统,编程是用类似于basic的aero-basic语言,平台的运动精度和重复性都很好,不过如楼上所说的调整它的增益是在哪里调?

另外,谁有A3200 automation软件的序列号有没有?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