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艾默生EC20和组态王如何通讯

楼主(2009-05-17):
我是个刚接触组态王的新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用的是艾默生EC20 PLC和组态王通讯。

1.  我使用PLC上的RS485端口(PORT1)通过一般的屏蔽双绞线,连接到RS485/232转换器上,再连接到计算机的串口上,不知道这样的连接的对不对?还是使用PLC专用的编程电缆和计算机连接?

2.  PLC 和组态王的串口设置都为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校验位 偶校验 。这样设置对不对?

3.  在PLC中编入简单的程序,我使用组态王直接读取PLC中的 中间继电器 M0(M0已编入PLC程序中),但是日志提示通讯不正常。

我用组态王成功的和艾默生EV1000变频通讯过,组态王的通讯口设置和变量的定义,我觉得应该不会出问题,问题估计出现在PLC设置或者连接的线缆方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用组态王和EC20通信,注意要把PLC的通信协议改为MODBUS协议,是不是你的通信协议没设置正确

网友B(2009-06-25):
可用莫迪康下的MODBUS-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