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FX2Nplc的输入点加的D/A模块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楼主(2009-05-17):
大家好,如何用FX2N 的X0,X1两个输入点加D/A模块控制变频器的速度,按住X0,速度一直升,松开,保持,按住X1,速度下降,松开保持,谢谢大家

网友A:
呵呵,不用模拟量就能实现

网友A:
用,X0,X1,Y0,Y1就可以实现

网友B:
不用PLC,仅用变频器就能实现。

网友C:
浪费了,就一个变频器就搞定了

网友D:
在程序里用锁存继电器控制。

楼主:
用变频器当然可以了,八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E:
如果硬要用PLC的话。用斜坡指令控制模拟量。用X0X1对斜坡的数据源做连续的加一减一控制。

网友F:
用变频器电动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