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出线有八根怎末回事

楼主(2009-05-17):
  我们公司的三轴点胶机,伺服马达尾部出线有八根进入公母插,四根粗,四根细分出,怎末回事啊,粗的四根线应该是马达电机线,细的应该是编码器线把,四根线够吗?怎末控制的 啊?

网友A:
四根线够了,用配套的驱动器控制.

楼主:
那是不是和别的驱动器不一样呢 有什么区别啊 和别的编码器 ,我看别的好多线啊

网友B:
四根线够了可能是动力线,可能还有过热保护传感器的线。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伺服啊?

网友C:
它的编码器信号是用通讯发送的吧,松下有几个就是这样,编码器就4条线

网友A:
“那是不是和别的驱动器不一样呢 有什么区别啊 和别的编码器 ,我看别的好多线啊 ”

不知道“别的”是什么,现在很多日本伺服都是这样的了。

网友D:
你去BAIDU下,这个说明书,应该能找到

网友E:
www.gongkong.tv/detail.asp?id=1705&advurl=adv_gk.flv

楼主:
型号是 SPF86V90-5SJ    公司好像是ORIENTAL  马达后面还有一个大英文是 LIMO

楼主:
日本产的

网友F: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小日本东方侍服啊!!!!

网友G:
编码器反馈靠串行协议传输,而不是传统的ABZ+UVW多对脉冲信号。因此最简化的电源、GND、再加上一对差分信号线,共4根线搞定。

楼主:
谢谢波恩老师,终于知道了,看到控制器都集成在一起的,都是板子,今天示教器都不显示了,是不是发热还死机 啊,最后把控制器外壳拆了,吹吹就好了,插示教器时还有火花,难道电流有那么大。有时还没路程还没走完就回原点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G:
示教器? 控什么,机器人?

楼主:
就是一个三轴点胶机,自己编程的,路线自己设定,我看一些没经验的人一学就会,太丢我们脸了,也太简单了,简单的编程,但真的坏的我们还不一定能搞定

网友G:
实践没有止境~~~

网友H:
看楼主的意思,线是在一起的,那应该不是编码器和动力线,应该是刹车或者别的什么保护用的,因为编码器线一般不和动力混一块的,单独出线,避免干扰

楼主:
我看了,后面是一起出来的八根线,是一股,然后进的公母插,分出来四根粗的和四根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