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楼主(2009-05-17):
   大家好,,我用到WINCC和西门子AO模块控制变频电机,在PLC程序中,控制电机的变化量是在MW100里的,范围在0-27468,通过按钮改变MW100的数值,调节变频器,,,,,在WINCC里有一个显示变频器频率的地方,它连接的变量也是MW100,.....我检查过程序,MW100并没有经过特别的计算,,,,,,,,但WINCC中的MW100为什么不是显示0-27468范围的值,,而是显示0-50呢,,,,,,

谢谢!!!!!!!!

网友A:
因为在MW100对应的Wincc变量中,设定了线性转换。

在Wincc的变量管理器找到它,看看就明白了。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