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报警F231

楼主(2009-05-17):
昨天一台德国设备报警停机,检查6SE3214-ODA40变频报F231,资料说是速度不稳。在无法使用情况下挪用一台同型号变频,运行时还是报警F231.最后检查是电机盒里线掉一根(机壳没有短路烧痕)。为此更换两台变频器。按理说变频都有相关保护,不明白为何

网友A:
F231就是保护啊,还要什么保护呢?

网友B:
F231输出电流不平

网友C:
F231输出电流不平衡  坏了修吧!

网友D(2012-01-07):
报F231就是保护呀,报故障后难道你还能启动变频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