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端能否作为电源

楼主(2009-05-17):
变频器输出端能否作为电源供一台电机进行3工位控制,其间是用接近开关。

网友A:
只试过变频器输出端接的是电磁阀,工作很不稳定

网友B:
可以作为电源,但个中比较复习.

网友C:
老型的变频器是可以的,它没的保护工能。

网友D:
现在有用变频器当作EPS的直流变交流的部分,好像用着还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