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连接PLC的电缆怎么做?

楼主(2009-05-17):
笔记本连接PLC的电缆怎么做?我 用的 是 宏基笔记本。有个15针的接口(3排)连接三菱PLC,永宏plc的

网友A:
去买一条吧,自己做很危险的,把电脑搞坏就不好啦

网友B:
那個三排的是VGA接口,非串口~~

去買一條USB轉RS232的轉換線或者使用PCMCIA轉串口卡,然后連接PLC的串口電纜。

當然,也可以購買原廠的USB編程電纜。

Regards

网友C:
买个电缆就可以   几十块钱   不要因小失大

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QQ:821988027

网友D:
使用串口接线,或者用USB口

网友E:
国产的电缆不是贵的,也容易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