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端加接触器行么?

楼主(2009-05-17):
现有三台皮带机每台2千瓦。因为直接启动速度太快,想加台变频调速,恰好库房有台30kw变频,现在想用这台变频给三台电机供电,不改回路,这样变频输出先进断路器再进接触器最后进电机。变频器一直输出一定频率,通过控制接触器控制每台皮带机可以不?

网友A:
我试过一次,变频器输出端加了一个交流接触器再与马达相连,但是使用中发现如果先启动变频器再接通交流接触器,变频器就会报警,反之就不会

网友B:
肯定会,如果是60KW以上变频器可能会好点

电机启动有10倍瞬间启动电流,变频器瞬间过流保护

遇到过40台180W电机通过接触器投入到15KW变频器。不同时投入

网友C:
肯定是这样了,一定要先接通接触器,在启动变频器

网友D:
一定要先接通接触器,在启动变频器

网友E:
不好,那样对变频模块损伤很大

网友F:
那要看你的30KW是什么变频器了,通用型的没事.

网友G:
保证变频器对电机有运行命令以后不切换输出端接触器,完全可以,如果切换的话,迟早会干掉IGBT

楼主:
试运行了。没出现故障。但我心里很没底。不知什么时候出错。变频用的是ABBcs550.

网友H:
加接触器可以,有一点不懂,加了断路器为何又加接触器,是为了控制方便?

网友I:
这问题很奇怪变频器厂家都不建议这样做,但实际应用场合不用都不行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关键在于自己怎么去应用好才行。

网友J:
如果需要切换,先将变频器频率降为0HZ,然后再切换。

网友K:
可以试试看,我们用变频器带很多个1KW电机,都是先进空开再进接触器,最后是电机,不过1KW电机启动电流小,最大35A(峰值电流,变频器自测,我们用嵌形表测不超过20A),2KW电机启动电流可能会大不少,30KW变频器或许可以的,但我想肯定不可以同时启动2个电机.

网友K:
前面接空开是为了维修方便及保护,后面接触器是控制.

楼主:
先谢谢大家踊跃发言了。我拿那个变频当“UPS”电源用了。开始是普通回路。三个皮带机速度太快,不想改回路,所以加变频降速了。我想没出现问题可能的原因就是电机的功率与变频的功率相差太大,变频30KW  72A,电机每个2KW,4A,按启动电流十倍算才40A,还没到变频的额定值

网友L(2009-06-29):
同意七楼无名狮的话,主要是因为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有能量输出到电机上,突然断开,输出的能量唯一消耗点就是变频器本身,这样电容和IGBT会承受很大能量 时间久了会炸机器的

网友M:
可以用按钮切换电机的投入,瞬间断掉变频器启动变停止后再投入变频器启动。但要注意变频器频率应该是启动频率启动这样没问题。

网友N:
最具性价比--三晶SAJ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O:
变频器运行一定频率,在投入电机这样好像不能减少启动速度啊

网友P:
变频器输出端加接触器,接触器会产生电磁感应,影响接触器运行,我人不合理

网友Q:
你把变频器的特点给抹掉了。。。。。。。。。

网友R:
变频器用标量控制不就行了,随你怎么切换接触器!

网友S: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这样了,一定要先接通接触器,在启动变频器

没事的放心用

网友T:
一定要先接通接触器,在启动变频器

每个接触器后面需加装一个热继电器,切记!

网友U(2009-07-29):
一般情况下是不用加装的,具体情况在具体分析.

网友V:
12楼的同行,1KW的电机启动电流能达到20A?是不是笔误?

网友W:
用接触器的常开点控制变频器的运行端子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