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 速度反馈错误

楼主(2009-05-17):
我有一台欧陆590,现在的故障为启动以后电位器拧一点点速度转得很快,马上调速器报警,反馈错误。不接电机,励磁接一个灯泡试,启动后灯泡会一闪一闪的。大概几秒钟以后显示反馈错误。找了一台同样的调速器装到机器上面试一切正常,速度可以调节也不报警。说明其他地方没有问题,问题还是在跳速器上面。请大哥们指点迷津。修了十几天了都没有修好,在不修好,就要下课了。请高手们帮帮忙。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到底是速度反馈坏了引起的电机速度不可控制,还是电机速度不可控制引起的反馈错误。

网友A:
不知道你采用的是什么反馈方式?你可以调到电枢电压反馈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采用的是什么反馈方式?你可以调到电枢电压反馈试一下。

采用电枢环试试看,看故障消除没有,如果故障依然检查下反馈环节,如果消除的问题在测速反馈外部硬件

网友C(2009-06-17):
有可能是励磁控制方式不对。一般是电流控制。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调速器的问题。我把调速器关一阵他又好了,偶尔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太明白怎么回事,我已经拿出去修了。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主板的问题,线路板受潮的影响,清理下看看

网友E:
我们有一台590P 70A 的 为了判断驱动器的好坏,用假负载测试:2只220V的灯炮串联接到励磁输出;电枢用1000W的电路替代;其它接线正常,测试结果如下 1\C3与C9短接主接触器吸合后灯炮点亮,随后C5与C9短接主接触器断开,驱动器报"FIED FAILED" 2\如把励磁似能去掉,C5与C9短接驱动器能运行(不报警,电枢有电压输出) 灯炮串联后的阻值为180欧姆 请问:各位这种测试方法可以吗? 为何报"FIED FAILED‘ 驱动器正常吗? 谢谢! 13122270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