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磁阀的继电器总是烧触点

楼主(2009-05-18):
我们有一台液压设备,它的控制方法是PLC驱动继电器,再用继电器驱动交流220v的电磁阀,可是继电器的触点总是烧黑,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在交流220v的电磁阀线圈上加上RC吸收。

网友B:
是不是触点容量太小了?

网友C:
是不是电磁阀有轻微接地引起电流过的烧毁触点。

网友D:
你一个触点驱动几个电磁阀啊?要是一个的话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烧触点的,你或者测一下流经那些触点的电流多大,还有就是电磁阀的质量如何,会不会吸合之后触点之间会发生振动现象,我就见过质量差的会发生颤动,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E:
用固态继电器,以后就不会坏咯

网友F:
是不是触点容量太小了,量一下电流是多大,换一个匹配的继电器

网友G:
并组触点好些。。。。。。。。。。

网友H:
把不用的触点并联起来时间会用的长些.

-----------------------------------------------------------

柳市正泰.德力西低压电器, 光电接近开关,开关电源,等批发零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另调剂二手PLC 变频器,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网友I:
PLC驱动继电器,再用继电器驱动交流220v的电磁阀,这不是多此一举吗?PLC本身就能直接驱动电磁阀,赶吗要加继电器

网友J:
9楼的大虾,RC吸收电路的电容和电阻怎么确定?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PLC驱动继电器,再用继电器驱动交流220v的电磁阀,这不是多此一举吗?PLC本身就能直接驱动电磁阀,赶吗要加继电器

呵呵,那是为了保护plc内部的继电器的使用寿命,一旦因故障烧毁plc内部的继电器,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L: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电流过大和接地

网友M:
用固态继电器,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N:
把不用的触电并联.

网友O:
可以直接用PLC带,用带熔断器的接线板作保护!

网友O:
220V一般不会有问题,DC24V此种现象多!

网友O:
“扣“军,固态继电器贵呀!还得用速溶,有的地方备件难买!

网友P(2009-06-25):
还是用固态继电器好,我这厂就是这样改造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关于PLC驱动继电器,再用继电器驱动交流220v的电磁阀,这不是多此一举吗?PLC本身就能直接驱动电磁阀,赶吗要加继电器

我也碰到过一样的问题.当时是直接用PLC驱动电磁阀,但电磁阀短路的时候会把PLC的触点烧掉

后来就加了个继电器,可以起保护作用嘛

网友R(2009-08-27):
推荐用继电器,直接接PLC烧触点,得不偿失

网友S:
PLC继电器触头是2A的,PLC加1A彧2A的空开比较好吧?加继电器不如不要PLC算了,熔体有 时在维修中用完可能发生用钢丝带替造成PLC继电器坏。

网友T:
并联触点。试一试。PLC直接控电磁阀易坏输出点

网友U:
对:zyfntwl 关于

在交流220v的电磁阀线圈上加上RC吸收。

内容的回复:

是烧烧触点,不是烧线图啊

网友V:
用固态继电器,以后就不会烧了。成本不是太高。

网友W:
建议增大继电器的接线数量,可以并接两个触电,或者更换质量好的继电器!

网友E(2009-10-30):
用固态继电器,以后就不会烧了。成本不是太高。 经典,我也是这样做

网友X:
用PLC直接带电磁阀经常会烧输出通道,加个接触器式中继就不容易烧触点了(电磁阀电源加个C3A1P的空开)

网友Y:
通断太频繁了就用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Z(2019-11-27):
引用 网友J:
9楼的大虾,RC吸收电路的电容和电阻怎么确定?谢谢!!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C能解决么?你是如何选择RC类型的?

网友AA(2020-02-24):
改用固态继电器,或者使用继电器双触点输出。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感觉是继电器过流能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