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那位高手有变频供水4泵轮巡的程序?

楼主(2009-05-18):
急啊,求程序,PLC是三菱FX1S-30MR,有酬谢!!

请邮件联系:tigert@yeah.net

QQ:602857039

多谢!!

网友A:
可以实现定时轮巡,选择启动!看你的具体要求啦zhoiw@163.com

网友B:
我是用台达的做的,有几个版本.需要的话可以拿去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QQ 1160746

网友C:
这样的程序不难的,我给你

网友D:
RXD  能够给我一份吗?luowenbao@163.com谢谢

网友E:
我是新手,正在学习中。能给我一份吗,谢了,最好不是定时轮巡的,第一次是1号,再起2号,再起3号,停是先停1号,再2 ,再3,第次是先起2号,再3号,再1号,也就是先起先停的那种,。zhouhao1204@21cn.com

网友F:
你的程序需要PID吗,你说的太模糊了,还有你的变频器带不带PID功能.

网友G:
这个程序 我刚做过.完全一样的.你加我QQ  181673291   我直接发给你.我在上海刚做.

你的说法和我的方案一样的.你是上海的吗,我做的这个项目就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