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的电压选多少伏

楼主(2009-05-18):
接一个电机控制电路,接触器线圈是36v的。请问控制电路电压怎么选?对按钮的选型有什么要求(电压、电流)

网友A:
主令电器不是移动的、而且不易被损坏的情况下,控制电路选择220V或380V电压,不用变压器;主令电器是移动的、容易损坏的、人手容易触及的情况,要加控制变压器,将控制回路与电压隔离。在很多设备中用控制变压器是传统做法,早该改变这种设计方法。

网友B:
接触器线圈是36v的。控制电路电压也应该是36V的

网友C: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D:
控制电路根据接触器线圈电压来定。

网友E:
我最多也是用110的

网友F:
控制电路的电压是与电路中接触器的电压相同,36V线圈的接触器控制电压肯定要用36V的。需要加一个380V/36V或220V/36V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G:
36V线圈的接触器控制电压肯定要用36V的

网友H:
主令电器不是移动的、而且不易被损坏的情况下,在我国电网控制电路最好选择380V电压,220V就需要变压器了。36V更不用说!直接控制回路使用220V危险!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接触器线圈是36v的。控制电路电压也应该是36V的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主令电器不是移动的、而且不易被损坏的情况下,控制电路选择220V或380V电压,不用变压器;主令电器是移动的、容易损坏的、人手容易触及的情况,要加控制变压器,将控制回路与电压隔离。在很多设备中用控制变压器是传统做法,早该改变这种设计方法。

 该怎么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