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空调带变频功能问题

楼主(2009-05-18):
空调有变频功能,就是能自动调节温度吗?价格是不是比普通的贵好多??

网友A:
普通的空调是温度到了就停止运行压缩机,相差就启动,比较频繁。变频空调的压缩机是一直运转的,通过改变频率来恒温的,类似PID控制,价格超过同等的30%以上。

楼主: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